[求助]电源线老是烧怎么办

楼主(2013-08-29):
不知道大家碰到过没有,电源,主板都是好的,系统也重新装过。但用一段时间就会自动重启动,换电源也一样,重新换了一根电源线就正常了,但是用了半个月又这样!求解,换根电源线又好了,应该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
难道是插线板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热  楼主误导我去干苍蝇 。。。。 没赶跑。。。。。

网友A:
电源线电阻过高,另外别拿电饭煲的线拿来用,有些电源有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明明测出来了电压,插上就是不开机,换电源线就好了,这样的电源很少见,我修了不少电源就见过一个~是戴尔的

网友:
大哥,在他家这样就算了,在我这一样的情况,难道我和他的一起接触不良?关键是换电源线就好,用半个月就坏,都换三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电阻过高,另外别拿电饭煲的线拿来用,有些电源有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明明测出来了电压,插上就是 ...

谢谢回答,不是电饭煲的线,那跟最好的电源线也一样,用了半个月就坏,中间不出任何问题!奇怪得很,电源坏?换线就好!有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点评):
有可能他家的电饭锅线坏了,经常拿主机电源线来凑合用

网友A:
去看看硬盘方面,山寨货对硬盘伤害很大,估计你硬盘有问题了,用半个月时间不好周期太长查毛病,你这样把,买根1500W电饭煲的线用的试试,或者测下电源电阻

网友:
换一根质量好的电源线,我修电源也经常碰到线坏,一根线用不了多久!

网友B:
或许是你家电压不稳定呢

网友:
经常需换线是不是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不同牌子的电源线试试。电源先要用好的,别用那种很便宜的、或山寨的。

网友C:
我见过电源线质量差的,剥开是黑乎乎的东西,你看不出有铜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或许是你家电压不稳定呢

他家电压不稳,拿到我家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硬盘方面,山寨货对硬盘伤害很大,估计你硬盘有问题了,用半个月时间不好周期太长查毛病,你这样把, ...

就是周期太长比较烦,硬盘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电源线质量差的,剥开是黑乎乎的东西,你看不出有铜线。

。。。那我等下拨开个看看,拿了好几种线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周期太长比较烦,硬盘有影响吗?

山寨货影响较大

网友:
有些山寨线里面的线氧化很快,特别是机子耗电大的话,用一段时间自己就氧化断掉了,像版主说的黑乎乎的

网友:
我见过电源线质量差的,剥开是黑乎乎的东西,你看不出有铜线。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3817-1-1.html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家电压不稳,拿到我家一样

正常的时候可以用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