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320G 硬盘 读取数据IO错误 系统ghost一半 就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3-08-29):
客户送来一台主机  主板坏了 修好了主板 价格也报出去了,问题来了
客户要求做个系统 可是这个主机安装系统真是要命。客户有大量资料在里面,系统安装不进去又不能格盘 。想进PE 把资料考出来,可是每次考到一半,就提示IO错误。然后硬盘也找不到  必须断电重启 才能找到。MHDD扫描、除了读取偶尔有点慢也没有坏道。

本人硬盘维修不是很懂 希望坛友们指点

硬盘是ST320    板子和机头 磁头触点 我用橡皮擦了。无解

网友:
挂在别的主机上当从盘  也无法考完数据 , 如果一点一点的考数据 还可以。只是客户数据太多。这样太耽误时间

网友:
LZ估计是碰到固件门的硬盘了,慢慢拷吧,只是花点时间。

网友:
请问固件门如何修复 。修复的时候需要格盘吗

网友:
应该是坏道,修盘没必须,要恢复数据可以,先用MHDD扫描。

网友:
肯定是坏道引起,而且,这个是固件门盘,一旦复制坏道位置的数据,就会卡死不动,硬盘就认不到盘,必须断电一次。

网友:
直接让客户换盘吧,数据让客户自己慢慢回去拷贝。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不然我该没有思绪的弄半天 瞎耽误工夫

网友:
想要数据,还想要硬盘,如果楼主有时间,可以考虑用hddreg,这个软件在不破坏硬盘的情况,对硬盘坏道进行写0 写1操作,就是太废时间啊!

网友:
让客户做数据恢复,用报价吓到客户,然后让客户为了以后的数据安全,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