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3-08-29):
接到一个HP笔记本 主板以前修过  看不出型号 故障是插电源待机0.1ma出现瞬间就消失了 板号6050A2268301-MB-AX1找不到这块板子的图纸看6050A2268301-MB-A02差不多姑且先用用   从电源接口一路测量发现Q1009 1.2.3针有18.7V输入电压 但是无输出 查G极电压18.5V R1057 R5011阻值正常 ,就用Q1009 G极接了个18K的电阻接地   开机二小时无故障

网友:
就是那个场管的控制电路出现故障了 接个电阻拉低电压,电就过去咯

网友A:
楼主没测下ADP-EN的电压吗???

网友:
这个图纸和主板不一样  查不到

网友:
没办法啊!!!!我也修到过这种问题!!阻值度正常就是不分压怎么办!!直接把控制拉低!!人为的给个低电平信号。。不知道这样安全不!!!

网友:
直接飞过去应该也可以好吧

网友:
技术过关,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后遗证。

网友B:
是焊接在板子上的电阻吗 ?  还是 外接了一个电阻啊

网友:
可能很快就会返修,呵呵,楼主做好准备

网友:
可能不会充电的吧/??????

网友:
现在的人太恐怖了,保隔电路都直接跳过不要了

网友:
电阻拉低电压,电就过去,的前提是,保证后级没短路,但这样的机器怎么修都行,就是炸了,也没问题,反正拿来就是这样子

网友:
慢慢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测下ADP-EN的电压吗???

他说了这个图和原来的图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焊接在板子上的电阻吗 ?  还是 外接了一个电阻啊

我感觉是外接的

网友:
待机0.1?不就是后面短路,引起保护隔离保护。。。估计得返修!

网友:
  没电路图 将就用把  希望可以挺过一个月

网友:
HP的很少修道有这种问题呵呵都是虚汗了

网友:
这样就不受控制了吧,直接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