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的CPU金属MOS管能代换吗?

楼主(2013-08-29):
最近接了2台B460和E420的都是换CPU金属管子的,都用普通的8脚P管去改,但是都不行,搞的CPU供电都没了,想问下各位同行,你们都代换成功了吗?如果成功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为什么我代换后要么就是没供电,要么就电流跑的很高就掉电了

网友:
老大!你还敢用P管去改!你厉害!机器不烧你找我!!

网友:
呵呵,当然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