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10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2013-08-29):
前两天碰到一个DELL  1088非常奇怪的问题,每次10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一开始我以为是风扇堵,清洗了之后还是一样,用鲁大师检测温度的时候有时候很长时间才出温度显示,有时候很快,显示的时候CPU和显卡温度很正常才40度左右,有时候居然检测不到CPU温度,看来要检查CPU温控芯片,看图纸上温控芯片U14  1423,当我量对地阻值时,发现9脚10脚  SMB_CLK1 和SMB_DATA1对地阻值居然只有60,这两个信号分别到屏线接口,时钟芯片和EC,屏线接口只接了两个电容,不可能同时漏电,所以排除,剩下时钟芯片和EC,只有拆开一个看了,我先拆下EC再量阻值正常了,换了一个EC阻值已经正常在350左右了,装好机器后正常使用几个小时也没有问题了

网友:
恩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待机芯片和IO集成了,待机不正常就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