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连接691?

楼主(2013-08-29):
网络连接时出现691是什么情况啊?急
连接

网友:
你宽带没欠费的话 应该是调制解调器的原因 看看线路有没有插好 或者打电话给电信

网友:
用户名和密码验证失败

网友:
网络不通呗。拔打运营商的电话即可。

网友:
应该是密码错误吧

网友:
首先,查看你的宽带是不是绑定你的手机号 看手机号是否欠费,如果没有,看宽带连接账号和密码是否错误,以上无误 拨打运营商

网友:
只要本地连接有,猫该亮的灯都有那有困难就找运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