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 S22A330BW 不开机

楼主(2013-08-29):
S22A330BW 不开机 待机电压只有0.007A 不正常啊 查电压5V 3.3V 1.8V 都正常 触摸板3.3V供电正常
  以为是程序问题  耍了2个都开始待机0.007A 不开机  无助中求助  MUC程序应该是好的  我是用希尔特500P刷的程序  25X40的MCU  会不会是MCU坏了 坏了又能刷程序进去  郁闷
  高手帮忙

网友:
S22A330BW 不开机

网友A:
先改一个通用的试试,确定一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没啊 我怀疑是bios问题

网友:
没有啊 可以刷了论坛好多BIOS都还是一样  裸板待机电流只有0.005A
   可是供电都是正常的   怀疑是主芯片坏了  已经在淘宝定了主板了  等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改一个通用的试试,确定一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触摸开关的 整个机器就一块主板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