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320M主板插电开机(不上COMS电池)

楼主(2013-08-29):
故障现象:HP 5320M主板,不上COMS电池,插电就开机开机,要是上了COMS电池,就无法开机,
                 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从哪里下手,小弟万分感谢!
      附上HP5320M 电路图

网友(点评):
伙计解决了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开关坏了 你仔细想想

网友:
COMS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查南桥RTC模块

网友:
学习中,还望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电池只和RTC电路有关,所以查RTC电路,和电池的电压小于2.5,换换试试

网友:
  伙计解决了没,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开关坏了 你仔细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