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CQ40白屏

楼主(2013-08-29):
不用多说!白屏一般直接考虑到是屏信号没上来!拆机直接去测+LCDVDD这个信号!发现是没有的,呵呵
追查此信号
可以看到此信号是Q43的+3VS转过来的。。呵呵。我测量了下控制级有5W输入有3V就是没输出,这个是P沟道的管子应该是高电平导通的所以我觉得条件都满足了就是没出3V,我也没有去找一样的管子,直接把输入和输出连通。故障修复。。在这里想问下大家是不是Q43有问题呢?

网友:
嗯嗯,这个管容易烧,

网友A:
“P沟道的管子应该是高电平导通”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N管才是高电平导通吧哥! 我相信是你打错了!
高电平导通

网友:
不是Q43有问题,P沟道应该是低电平导通。应该 是VGA_ENVDD的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是  直接连电容上了吗?

网友B:
P沟道的管子应该是高电平导通
见过最牛的 导通条件说法 呵呵

网友:
是你运气好,直接连就可以,有的显卡是不行的,这个p沟道mos管是低电平导通的,vgaen_vdd应为高电平

网友:
我估计会返修

网友C:
你那个   VGA_ENVDD  要過來導通Q45B 拉下5VALW     使得Q43這個P管G極小於S極(應當小2.5V就會完全導通吧!忘記了)  3VS轉成 +LCDVDD

如錯請見涼    高手請指教!   在此謝過!

网友:
这样会不会开机先白下屏才会显示的??

网友:
VGA_ENVDD  这个开启信号有可能有问题,Q45B也有可能有问题,LZ你说呢????

网友:
这种维修方法 在电子市场里 多了去了 不足为奇!

网友:
是信号没过来,条件不对才白屏

网友:
直接联通会出问题的!

网友:
这样也行楼主运气很好

网友:
仁宝这个电不稳的话,还能引起花屏。。

网友:
这样维修是比较快捷,但是有时候管子这样会烧坏电路的

网友:
路过学习啦我是菜鸟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下。

网友:
明显判断错误。

网友:
直接扯过来是可以解决问题,楼主为何不多研究一下呢,这个部分的电路难度不大的

网友:
没有+LCDVDD,先量5W,+3V,有再量VGA_ENVDD,有的话,Q45B的D极是否为低电平,不是的话,Q45坏,是的话,量Q43的G极是否是低电平,是的话Q43坏。没有低电平,Q43和R222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   VGA_ENVDD  要過來導通Q45B 拉下5VALW     使得Q43這個P管G極小於S極(應當小2.5V就會完全導通吧! ...

呀我看错沟道了!!!原来Q43是P沟的啊!!!那就是说5V没被拉低!!!问题出在Q45和VGA ENVDD上!!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P沟道的管子应该是高电平导通”

呵呵!!是我看错了啊~原来是P沟的呀呀呀呀!!!犯了个低级失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P沟道的管子应该是高电平导通
见过最牛的 导通条件说法 呵呵

哈哈哈哈哈哈!!!看错了!!!不好意思见笑了!!今天好好看了一下

网友:
原来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不怪这么多人看呢!!!见笑了大家

网友:
都不走寻常路啊!

网友:
显卡没有发出  可能会开机闪一下屏 可能不同步

网友D:
楼主怎么不上个图   白屏一般都是屏少主供电  信号发出到屏无供电自然白屏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换一个错误的 和直接 短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