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4 开机不显 掉电

楼主(2013-08-29):
机型是SONY VPCEA400C
板号 M961_MP_MBX_224
开始拿来是不开机不触发,后来查发现是DCBATOUT短路,换了个电容好了,能开机触发了
现在问题是开机风扇转的,过了十来秒风扇逛转一下,开关灯灭了,没有显示
按一下开关,开关灯会亮一下,马上又灭了,再按开关灯再亮一下,貌似是休眠状态
电源要拔一下再开又重复之前一样的现象
摸摸CPU 和显卡和桥都有温度的
BIOS也刷过了,还是一样,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在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自动休眠了吧

网友A:
电脑亮不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亮不亮呢?

就是不亮啊

网友B:
把磁感应开关拆了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磁感应开关拆了试试啊

哪里有个磁感应开关?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啊  现在也有一块板  问题跟你一样  拆内存就不掉电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流1.3这样

网友:
不显电流到多少啊!外接看看亮不亮啊

网友(2013-10-20):
同样的问题  坐等更新

网友:
以前碰过没搞定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 回复一下

网友:
LID#要看这信号么?

网友C:
之前修到过一个二修的这个机器,故障现象一样,是风扇转速反馈断线导致的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呀  我的现象也是和你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到过一个二修的这个机器,故障现象一样,是风扇转速反馈断线导致的

你的意思是检测不到风扇转速导致的这现象? 怎么解释呢?

网友:
电流是怎么跑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到过一个二修的这个机器,故障现象一样,是风扇转速反馈断线导致的

是不是风扇那根转数反馈的信号线断了?

网友:
SONY的板子好难修了

网友C:
这是索尼的一种保护措施,当温度达到一定高度时会开启风扇供电,但是如果风扇转数反馈不到EC的话EC会认为风扇没有转,所以EC会增强风扇的供电使风扇处于全速工作状态下,但是因为断线EC还是收不到风扇的转数信息就会执行掉电了,表达能力不好希望你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索尼的一种保护措施,当温度达到一定高度时会开启风扇供电,但是如果风扇转数反馈不到EC的话EC会认为 ...

表达的很清楚了,能理解的,谢谢了。

网友(2013-12-03):
今天修了一台,电流上到1.2A,隔几十秒后风扇狂转,然后掉电。是L5阻值变大,给PCIE_VDDC供电不稳引起的,更换掉L5就好了。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台这个型号的,开机电流0.1A-1.1几A-1.3A-1.6A,然后再回到1.3A左右就不动了,屏幕还是无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没显示,大约过了10秒钟,风扇开始加速狂转,机器电流也开始下掉到1.2-1.1-0.9然后关机,我已经刷过BIOS,还是一样故障,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下手了。。。。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终于发现问题了,应该是显卡挂了,显卡一组电压为0,由PQ42、PQ43、PL7、PC167、PC163组成的供电电路,但是我不知道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谁能告诉我一下啊,我现在只知道所有的电容和场管、电源IC是正常的,但电路的电阻为0欧,电压也是0,明天再拆显卡芯片出来确认一下。。。

网友:
看样子,主机的问题也是显卡挂了咯

网友:
楼主有答案了没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