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多台HKC电源板5V低。

楼主(2013-08-29):
都是12V~5V之间那二极管烧焦。有些拆掉可以正常使用,但好多又不行,实测12V已串到15V了(压差好大,不烧才怪),5V这里只有4点几V,有些空载有5V一带负载直降到4V以下。
头大啊。零件换光了,只差开关变压器没换了,最后感觉是不是开关变压器有问题造成的?
另问一下这个开头变压器哪有卖?

网友:
HKC的电路板有很多都是7575芯片控制的,你的这个连个图都没有,怎么帮你分下啊,最好上张图,肖特基穿了,一般都是后级负载过重容易穿,在就是测测稳压控制那,是不是有某些电阻阻值变了,最好找到电路图?

网友(点评):
只是来问问谁有这种电源的经验,这种电源一般我碰到就直接换板的。老扔了,怪可惜的。

网友:
7.5v的稳压二极管吧  貌似 去掉不行

网友(点评):
有些去掉是可以正常使用的,5V送出正常。12V高一些无影响。但有一些拿掉后5V带不动负载。

网友:
把电源ic也换掉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