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小修一例

楼主(2013-08-29):
今天朋友让帮修一个华硕P5QL SE的板子,说是内存E0不认,让确认是不是桥坏,拿到板子后首先量电压正常,开机测试的确是EO,上官网看他的BIOS更新,其中有一个是解决内存不兼容,下载最新BIOS后板子涛声依旧,后侧内存119 1202脚阻值不对,INTEL的板子这2个脚一般是直接进南桥和时钟的,跟线后发现华硕就是牛X,这2跟线进过南桥旁边一个822排阻,测量排阻阻值不对,更换后开机跑完OK,华硕的板子822排阻坏的很多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顶一下

网友:
华硕主板就是爱坏822电阻。

网友:
华硕确实这样不过内存就应该去找到南桥边上的排阻

网友:
赞成,华硕的板是很多822坏的,学习了。

网友:
看别人修到过,但是自己还没修到过这样的板

网友:
对啊。修到好多华硕的都是822,还有CPU没电压的,就这两种最多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跑E1的  不知道能否解决 试下

网友:
樓主真的是細心. 二個3.3V.

网友:
同意   华硕爱坏822

网友:
asus的板子就那样爱出822排阻不良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片华硕的什么41T的板,我还以为也是822坏了,结果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两脚电压应该都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