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冠捷AOC lc22h03f 不开机

楼主(2013-08-29):
手里有一台 AOC LC22H03Fc液晶电视22寸 待机指示灯是红色,开机正常应该是蓝色,现在是按开机键红灯变蓝闪2下马上又变成红色。灯管不亮,就是开不了机。  拆开 后 测得电源板5V 为4.98V 16V为16.8V  按开机键的瞬间 5V为4.6V 16V突然达到21V 。  偶然发现拔掉屏线,开机指示灯正常,灯管亮,此时测得5V为4.8V左右 16V为21V 左右。用其他电源板+驱动板可以正常点亮屏,应该说明屏没问题。现在看来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就是电源板的问题了。我是新手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弄,求帮忙 到底是电源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怎么修呢?谢谢    该不会是屏线的问题吧?  因为手里没有可替换的东西,所以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坏了。  附图两张:

网友:
这是带不起啊,到屏的5V供电不足,

网友:
那这是电源板的问题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把电源板5v供电的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如果不行看看驱动板的5v供电

网友:
稳压电源上拉个5伏进去试试

网友:
这个电视机应该有保修吧

网友:
如果这个机器是2010年2月之前生产的机器,请检查T801与Q801,该机有个通病就是T801磁环开裂造成Q801击穿!

其二,要从电源带不动负载方面做主要检查!

网友:
没有思路,看一下别人的回贴吧

网友:
到底是电源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只要外接12v  5v不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指导,已经修复是电源板 5V电路上的D906 在别的板子上拆了一个换上就好了。

网友A:
5V检测电路测到5v电压偏低,延长了开关管导通时间,同时拉高了16v主供电,后期保护电路动作,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检测电路测到5v电压偏低,延长了开关管导通时间,同时拉高了16v主供电,后期保护电路动作,应该是这样吧? ...

真不懂原理 我是按照各位大大的指导 查的5v的电路 先换的电容 试了不管,又换的开关管,测试竟然好了。之后16V电压忘了测了,不知道是不是还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不懂原理 我是按照各位大大的指导 查的5v的电路 先换的电容 试了不管,又换的开关管,测试竟然好了。之 ...

那个是整流管D,不是开关管Q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整流管D,不是开关管Q

谢谢,学习了。新手不懂,多多指教。

网友:
电视又坏了,症状一样,应该还是D906坏了,这是什么情况?  刚换上开机半个多小时没问题,昨天还看机试了一下,还行。今天准备接电视盒看看电视呢,一开机老症状又犯了。汗。。。

网友:
症状已经修复,把5V电路中16V330UF的电容换了, 因为手头没有16V330UF的电容,用16V470UF的电容代换的。现在症状暂时解决,试机中。。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换了D906后,为什么正常了2天?

网友:
我感觉应该就是5V路上的电容引起的故障

网友(2014-11-16):
是不是有地方漏电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