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进系统重启 进BIOS死机!!~

楼主(2013-08-29):
一台宏基4930进系统重启  重装系统机器不认U盘 把硬盘外挂G完 装机器上解压的时候重启 硬盘 内存都换过 都没问题 光驱也拿下来还是不行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 给点意见 是哪里的毛病 谢谢了。。

网友:
走一遍常规测量流程,阻值 电压 发现不出问题,示波下电容,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