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 HM65单桥 缺一相CPU供电!

楼主(2013-08-29):
今天碰到一个联想E520的机子 是HM65单桥的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有事能显示 有时不显示 拆机测量 发现不显示的时候CPU的一相没供电  其他两相有  应该是集成显卡的供电没出 首先刷BIOS  无果  然后跟换一个CPU电源管理芯片 无果  求高手帮助呀  无论显示不显示 测CPU的 SVID 和SCLK 有1.05V电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HM65修到过!

网友:
没没供电的那相阻值

网友:
查不亮的时候 CPU供电没出来的话。。不亮的时候查CPU供电芯片 VR_ON开启有没有

网友:
说实在的  不应该是没CPU供电 应该说是没集成显卡供电 这个电压时自检完内存以后才出来的  就是跑吗的时候出来的 现在死活不出  都说单桥坏的很多 明天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