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信号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3-08-29):
  一块双敏G31主板,全板缺CPU供电。测量VID全为高, 装不装CPU都一样为高。

   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和I/O都已经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没图纸,这个现象难修,有些是有专用芯片来控制VID的,例如IO和富士康的专用芯片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这块主板上没有你说的 专用芯片

网友:
你查IO的PDF嘛,看VID有没到IO的
技嘉G41的VID有到IO(8718F)的

网友:
查了  I/O 已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