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无复位

楼主(2013-08-29):
如题,手头上2块同样的板子,同样的问题,都是无CPU供电,无复位,无总线供电,无北桥供电,也没南桥供电,只有内存供电,我记得去年也修到这样一块板子,那时搞了好几天,头都大了,客户又催,最后放弃,今年又来了2块这样的,无从下手啊,听说是通病来的,求指教啊,谢了啊
参照论坛大神修好了一块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2970-1-1.html
拆了USB供电U10,然后就好了
另一块没修好的,问题也是一模一样,但是拆了U10没好,连U8(另一组USB供电)也拆了,还是没好
我就把拆下的U10装到修好那块,一样是正常,证明U10是好的U11现在是有供电,没EN,EN只有0.15V,根据大神的图纸,EN是从USB供电来的。。。
然后USB供电的IC又是好的,难道是USB供电的IC工作条件不满足?
为什么一样的板子,一样的故障,答案不一样呢,纠结了
求大神,求帮助

网友:
把这个EN 加一个高电压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子BIOS坏得多,下一下试一下

网友:
V星的这种板子就是USB的这种芯片会坏,坏了就会把总线电压拉没了,我都是一个个的拆,拆到出总线电压就好了,然后也不用找这个芯片装上了,直接把芯片的1脚和8相连就行了,以后同个地方再也不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