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PU座驾导致我判断问题思路错误

楼主(2013-08-29):
   盈通A880GT战神1.1版的主板,CPU座机上是写的AM2的。我当时以为就是AM2的CPU,拿了一块5000++的CPU,不跑马,后来上网查了下是AM3的CPU,这个主板上的座驾还有弄错的?

网友:
小白白,不明白

网友:
这应该是过度时期的板子,我有块AM2和AM3都可以上

网友:
三楼正解!对于不清楚的板子,还是多查查资料,一面扩大故障范围,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网友:
凡是上3代内存,全是AM3的。

网友(2015-08-06):
A78都三代了,A88更新款

网友(2016-10-18):
我说我上AM2的怎么才出一半的电压,换AM3的就好了呢,原来这样

网友:
呃呃呃.这个cpu座子错了的真的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