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68M+无桥电压

楼主(2013-08-29):
请教顶星T-N68M+主板无桥供电,CPU有1.1V,内存有1.5V,桥供电只有0.2V,测桥供电电感阻值为11欧,请问这个阻值正常吗,是不是桥短路了不出电压呢?

网友:
NV的板,有些板对地值只有3.能点亮也行的
你查一下控制桥供电的PWM芯片或者L358吧

网友:
  先修供电吧          只要没对地短路 不能说明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