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赐教】DELL PE2900 服务器 鍵盘在BIOS环境下 只在第一次按鍵时有效

楼主(2013-08-29):
论坛上找到前人的帖子,跟这位前辈的情况一模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7034-1-1.html
------------------------------------------------------------------------------------------------------------------------------------
【今修到一片DELL的服务器主板,服务器的型号为PowerEdge 2900。
故障现像为:开机后在进操作系统之前(开机自检时),USB鍵盘只在第一次按鍵时有效,第二次按键时无反应,如按“F2”键时能进CMOS设置,但进CMOS设置后,在CMOS设置的画面,USB键盘就变得没有反应了。U盘正常,插入U盘后能正常进入U盘中的DOS,鍵盘依旧还是只在第一次按鍵时有效。此机种无PS2接口。并且,第一次不能按"Caps Lock"键,若第一次按这个键,其大小写灯是没有变化的。“Num Lock"键也是如此。此板北桥是用Intel 5000P,南桥是Intel ESB2. 现在,南北桥,时钟IC,Super_IO都换过,故障依旧,实在是想不出那个信号会引起这个故障,此板有两个CPU脚座,只装一个CPU时,不论是装在哪个CPU脚座上,故障一样(可以排除CPU脚座的问题)。望各位老师指点迷冿。本人E_Mail:mikeldm@163.com, 我可以发此板的原理图给大家。望大家能从原理上分析出点结果。】
------------------------------------------------------------------------------------------------------------------------------------
【本帖最后由 盘龙电子 于 2010-11-11 00:22 编辑
BIOS已换过两次了,故障依旧,我是在工厂里做维修的,如怀疑BIOS有问题,不用刷,直接换上烧录好的新BIOS。不知大家在维修台式电脑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
一年多过去,今天在Mail里看到有guy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有找到回帖的地方,就在老的地方编辑一下。在这里告诉大家我当时是怎么修好的,在Super IO的PS2键盘接口上,时钟线与数据虽然没有引到板子外面,但各接有一个上拉电阻,其中有一个电阻空焊引起此故障(时间太久了,不记得具体是哪个了)。】
------------------------------------------------------------------------------------------------------------------------------------

后来那位前辈后来补焊了IO PS2键盘接口引脚上的上拉电阻,修好了,但是我检查了我的主板 上拉电阻的电压及电阻都没有问题。BIOS也是好的,问了DELL售后中心,他们说也没有遇到这么奇怪的现象,一时陷入迷茫了,请各位坛友帮个忙,看看有没有见解,小弟感谢您!

这主板的原理图在此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1688-1-1.html

网友:
键盘或者南桥

网友:
还有师傅帮忙指点吗?或者我出钱 帮忙修一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