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Intel965集显有3v,没5v

楼主(2013-08-29):
3v,5v待机供电芯片U37有3v出来,没有5v
上mos管U32的5678脚19v , 123脚为0v,4脚控制极为0v
升压电路的电容C248一端有5v,待机5v没出来,求解?

网友A:
RSMRST#有了,SLPS3,SLPS4,SLPS5没有,换了一个南桥,点亮了,此板自动触发的

网友B:
牛B的选手!!

网友:
没搞懂,没有5V换南桥好了,南桥不用5V啊,

网友:
打值C241或者C238看是否对地短路,是否被击穿.不然可能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MRST#有了,SLPS3,SLPS4,SLPS5没有,换了一个南桥,点亮了,此板自动触发的

是的,EC有发出RSMRST#和PWRBTN给南桥,南桥才会发出SLP3,4,5    南桥没发出,所以南桥坏

网友:
什么原因呢,南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B的选手!!

不敢当啊,板子救活了,插u屏幕跳屏,北桥又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