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笔记本白屏过程

楼主(2013-08-29):
维修什么客人拿来都要问清楚情况在下手,经客人回答是之前维修过,现在在又白屏,一看是七喜的显卡770的属于易坏型,打开就这样
我就外接显示器看下 到底什么故障,外接白屏,根据维修经验直接从新做显卡,做后故障依旧,难道是没有做好
一般都是做一个 好一个的 怀疑虚汗,加焊下,一样,肯定显卡坏,在网上找个新的装上,那里知这显卡不好找
找了 一两个小时 才找到,

这是新显卡芯片

直接装上

10多分钟BGA后再外接显示器,OK经典的七喜界面出来了,

装上试机看下  装上后发现依然白屏,既然外接可以显示说明故障在LVDS到液晶屏这部分,于是查电路
查接口电路,供电,数据 时钟  复位都正常,打开液晶屏,看下主电压3.3V有没有到一个0欧的电阻时屏进有3.3V 0欧电阻一端没有就
就是这里

找了下没有找到相同的电阻,就直接用漆包线短接,试机OK

白屏搞定,
原因是他之前本事显卡工作不正常 电压不稳定照成烧了屏上的保险

网友:
你又换显卡,又修屏电路得收多少钱啊

网友:
有很多白屏故障都是主板屏线接口附近的电阻坏,或稳压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