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问题OK了

楼主(2013-08-29):
谢谢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板子,同样的问题,刷了这个BIOS后OK!

网友:
没看明白 你说什么呢

网友:
不好意思!这是说我遇到一个昂达A770S的主板诊断卡跑D2,刷了BIOS后就OK!了

网友:
D2应该是内存没有过,刷BIOS好,是不是昂达A770S通病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跑D5刷了好几次BIOS也不行,最后查了应该是CPU坐虚焊。可我没返修台就只有当料板了!哎!

网友:
我也是卡在D2哦  希望楼主能给个BIO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