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上部图像色彩异常?

楼主(2013-08-29):
到用户处看了下DELL显示故障见图,不知是否为屏体内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二为谢!

网友:
屏坏..没设备修不了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屏坏了,不过是了好用通用板点屏试一下。。。。

网友:
屏坏,这种基本就不用再费事了

网友:
这个屏坏了  。。如果你有设备 还能在弄弄

网友:
换个通用板来试啊

网友:
我遇到过 HP 20寸LED液晶屏 花屏 更换屏逻辑板主芯片出现局部 和您这情况差不多,但正常使用。您可以尝试更换屏逻辑板主芯片试试

网友:
又是可恶的三分之一屏,此故障论坛里好像没发现有修复的例子。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问题了 没有设备修不了

网友:
这种屏一般都没得救了

网友:
此种的现象是屏侧面cog坏了,需要有设备才能修好。

网友:
百分之百是屏坏了50快收回来测试可以

网友:
需要有设备,指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
不用试  肯定屏坏了

网友:
论坛有一位牛人写过两篇修屏电路图的文章,可以看一下。这种阴阳脸或许可以修复,好像是测VGL,HGL的电压来判断

网友:
屏不好修 这货我们都外包出去得 我们有专门搞屏幕的 他修就可以修 不修就算啦

网友:
貌似屏坏

网友:
有设备有配件一般都可以修复。修过一些HP的这种情况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群创屏的通病     Y1坏了   需要热压机才能修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屏坏了 没必要搞了 我这有个跟你一样的屏 一样的现象

网友:
换屏线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