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故障难道是人品问题?

楼主(2013-08-29):
修到一块昂达N68S的板,CPU上管G极为2V左右,不跑码,不停开关机几次之后,G极又变成2.4V,此时能跑码,断了电再开G极又是2V左右,又不跑码,CPU供电芯片代换了几片故障依旧,内存南北桥供电正常,没维修思路了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这种板一般是桥虚焊了

网友:
结论同上,单桥主板时得时不得跟桥关系比较大

网友:
G级需要的是一个高电平信号,你看有没有限流电阻啊。如果有 换一个试试
同意楼主:
0.0
sw1238845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