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_VLD-请问怎么检查这个信号正不正常?

楼主(2013-08-29):
跑线应该从哪开始跑

网友A:
总线好信号,总线供电正常后,经过两个三板转换成HT_VLD给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好信号,总线供电正常后,经过两个三板转换成HT_VLD给桥

是到南桥吗

网友:
你都研究到此信号了。基础不一般啊!
此信号通常在南桥周边的一个三极管可以测到。不是100%哦。
具体我发过一个PDF,你可以看看

网友:
下载时的文件名是PLUGIN,无法打开

网友:
     这是啥问题!!

网友(2014-07-18):
看完徐总的贴子以后摸到这儿来的.看来以后修新台板要加深知识了.

网友:
好像是总线信号正常了经过三极管转换出来的

网友:
饼哥还缺下载分?

网友:
打开一看,课件里面有……我手贱啊,我的下载分啊,要签到好几次才能签回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