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1c11t 板号MBX_268 不触发求帮助。

楼主(2013-08-29):
之前拿到一块这样的板子,首先发现EC  65-95脚之间有腐蚀,处理加焊,一样,不触发。
待机:0.009明显有点不正常,但是3V 5V正常产生么。
还是不触发,就开始查EC么。
因为只是触发问题,我首先查了EC的VCC 供电正常 3.3V
但是到开关的电压在1.5我也不清楚对不对。NBSWON#,按开关能有低电平。
查到EC_PWRBTN#   EC到南桥的电压正常3.3V,但是不管怎么按开关都没反应.

LID#正常么,
ACIN是一个3.3,也是正常。

后来把EC也换了。还是老问题。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哪些南桥传来的信号,因为KD2只有3.3V根本按开关根本没反应,所以觉得南桥没工作。也就没去管了。
特付图纸一份。

网友:
开关1.5V垦定不正常,查查开关上的供电,哪里过来的

网友:
这个电压很简单,只有EC到开关,其他的地方没去。所以1.5可能EC自身产生的。图纸上其他的没标么.

网友:
还加上一点VDD没电压,不清楚,是触发后,产生还是触发前产生

网友:
待机偏低,看看S5-ON在开机前产生还是开机后产生 ,南桥可能没得到待机电压。

网友:
这个EC有BIOS参与,你先清CMOS,不行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当 所有供电正常的时候  就刷BIOS试一下  开关1.5肯定不正常     中间应该还有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S5ON应该是EC触发 后 开机后产生的吧 当 EC收到 NBSWON# 才会 发出这个 信号通过转换MOS管 控制 3VP ...

我发现你很会分析问题啊 ?你也是专业干维修的吗?你时间好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EC自身产生的话 你查下 EC上电之前的 工作条件  LID SW 和ACINi信号 正常不

有个师傅帮忙解决了..是一个焊盘上少了一点点。导致没触发。补回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焊盘掉点了 用焊铁 加焊锡丝补下 掉落的焊点就行了

惹我光头强,揍你没商量

1006523463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是哪个焊肋发个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