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200漏粉求处理办法.

楼主(2013-08-29):
联想LJ2200漏粉求处理办法.
今天上门去维护,只说电脑,后来BOSS说打印机有问题,一看是联想LJ2200晒鼓是LT2822,居然两边漏粉,这类东东还未用过,拿到店里研究一下,还是未果,请各位师兄师父指教一下.

网友:
拆开清理刮板 斜坡上有凹凸感 联想的机器加粉最好是全部清理一下,碳粉受潮   会出现底灰或者飞粉

网友:
我看了一下,漏粉的位置是刮板的两边的.
就是把刮板拆下来后,拆开所有螺丝再试是不是.

网友:
这个就是刮刀是不是,要把上面的所有螺丝卸后清理是不是.

网友:
进来学习了,联想的打印机还没接触过啊

网友:
加粉前清残余粉,清洁刮刀试试

网友:
你看那刮刀有磨损没有啊?或者是边缘变形,还是移位了?还有刮刀左右两侧有海绵的东西是不是从那里漏的啊?

网友:
清理毛刷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回复了都不显示呢

网友:
就是海绵磨损过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