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的电脑是怎么重新装系统的

楼主(2013-08-29):
今年上市的戴尔15z(Ins15ZD-1528)超极本,win8的操作系统要怎么重新做系统的,U盘启动也启动不了,光盘启动也不行,按f2能进BIOS,f12也能进,USB U盘也能找到,f10保存就是进不了U盘启动工具。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类型的问题啊,请教教小弟我。

网友:
具体可以参照WIN7的安装方法呀,看你的安装文件是什么格式的,是镜像还是其他打包格式的

网友:
试试下载一个win7的GHO,然后用硬盘版的一键还原直接还原(仅供参考,出现任何损失于我无关)

网友:
我头几天做了个ghostwin8 跟win7一样啊

网友:
CMOS没有设置正确在启动顺序那里改模式

网友:
直接在系统做不就行了?你试试   (仅供参考,出现任何损失于我无关)

网友:
DELL应该是按F11键,进入一键恢复吧,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BIOS里面U盘模式该一下,然后进U盘系统后用PM分区吧所用分区删除掉重新分区才能装WIN7

网友:
在BIOS 里面要修改一下,将UEFI启动关闭,只开启legacy模式  硬盘模式也需要改一下, 这样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了 硬盘的格式也需要修改一下,要删除所有分区 将win8的gpt  改成MBR

网友:
不好用还是xp hao=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用过WIN8,没动手装过。理论上安装步骤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