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惠普4416s,触发不亮机,大神进来帮帮忙。。【续】

楼主(2013-08-29):
头疼的惠普4416s,触发不亮机,大神进来帮帮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9643-1-1.html

之前跟大家说的,我现在购买了一个全新的北桥215-0674034有铅换上去,换上去之后测试所有电感的对地阻值,都正常,装好CPU、内存等开机测试,电流有两次跳变,应该是过了内存显卡,但是就是不亮机,郁闷啊。我修了好几天,一直修不好,没办法上来这里寻求帮助,求助,求安慰。。到底是什么问题,不是说这款4416s都是北桥的问题吗?现在都换了,还不行。。原装的电源适配器也用了,还是不行。。对了,我还加焊了IO和南桥和ATI显卡,无果而终。。

网友:
第一次桥代换错了,现在换原装的看各项供电都还正常不?工作条件都查下,有没掉件,不要盲目的动其他的, 以免扩大问题!!(还有定这桥尽量进全新的,这桥新进的也遇到不少坏的)

网友:
回来的桥我测过,第一次回来的桥是有问题的,上面的电容有四个直接为零的,后面补发的就正常了。做好BGA后我也测过,都正常。但就是不亮机。。电压都出来了,都正常。,

网友A:
果断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显卡。

这次修的成本就比较大了,是不是可以建议客户换版呢?

网友:
北桥,显卡 ,u , bios 这机器这几个好坏的地方。

网友:
从简单到难吧先刷个BIOS

网友:
惠普4416s触发不亮机,电流、诊断卡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