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维修心得

楼主(2013-08-29):
今天维修了一台B470的笔记本,接入电流表表,电流显示0000,判定为保隔坏或者待机坏,测量CPU供电MOS管上管,电压为0V,保隔坏,测保险一端有电压19V,一端无电压,说明保险坏,换保险后有待机,按开关键触发,电流表上到0。8后,屏不亮,凭经验,应为显卡虚焊或坏,于是加焊显卡,后再试,屏亮,故障排除。

网友:
修的行云流水啊  换保险 至少测测后级
楼主很幸运!#

网友:
我打过CPU上管D极的对地阻值正常后,才试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