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0ZG不充电

楼主(2013-08-29):
    用电脑过程中电源没有插好电池的电用了只剩下2%,现在无法充电,只有更换电池吗?还有别的办法吗?歇谢谢!

网友:
把电池拆掉,用维修电源调到12V接到电池的正负极,强制充电,几分钟就激活了,找电池的正负级可能麻烦一些,最好有图纸看看电池的那2个脚是正负极,不要搞错了,把电池里面的码片烧了不要找我。

网友:
补充一下,把电池拆掉,不是把电池拆开哦。

网友:
补充危险的说法,我是做过这个实验才在这里说话的,我用维修电源成功激活惠普G4 CQ40还有方正的小上网本的电池,操作时注意看电流表,电流表保护了肯定是电池极性反了,调换一下再试试,控制在500MA一下没有什么危险,10分钟以后就可以了在笔记本上面试试看可能充电。

网友:
我用别的电池试过了是我的电池问题,才买了半年就不能充电了,我用万用表量测发现电池的左右两边的两个PIN脚是正负级,但是用电源12V链接电流是0A,没有反应。请问是啥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