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系列通病怎么无显示怎么刷程序呢?

楼主(2013-08-29):
客户说吃饭前都是好的,吃完饭进去玩电脑显示器就黑屏,提示物信号输入了。 我看网站上面都是三星超薄SA系列的是程序问题通病,为什么我链接好显示器打开刷机程序〔官网下载的〕都是提示显示器程序也是最新版 无法升级呢?? 师傅们教教我 谢谢!!!

网友:
要用刷机,再选择合适的程序才可以

网友:
硬刷  就可以了

网友:
找MCU程序必须 和 你的屏和型号对上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硬刷呢? 我看别人说不用拆机都能刷?

是不用拆机 就可以的 我搞过很多台  可是 你说过你的问题是不拆机刷不上啊  ,只能拆机 吧驱动板上的BIOS焊下来  用编程精灵刷一下 就可以了

网友:
要拆机 刷的兄弟 没好办法了
刷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