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无3。3V等待机电压维修

楼主(2013-08-29):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台试机,客户说开不了机,于是我拆开机箱,接上电源,用万用表测PCI14脚电压,测量为0V,说明无待机电压,于是再用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打PCI14脚的对地阻值,为0欧,说明有短路,于是用烧板法,摸主板用的芯片,网卡芯片发烫,于是拆掉网卡芯片,再对地打阻,为202欧,短路排除,再按开关键,亮机,再找同型号的网卡芯片接上,故障排除

网友:
烧机法就是利用外置稳压电源,强行给故障电路通电,比如3.3V电压不正常,那就利用外置稳压电源,给故障电路通电,然后用手触摸各个器件或芯片,找出温度较高(一般很烫,明显与正常温度差异很大)。然后针对性检测故障芯片及外围电路。
楼主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网友:
这一招能解决不少问题啊

网友A:
外置稳压电源是什么电源?本人小白,请指教。是ATX电源强行加电吗?这样不会烧坏其它的原器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置稳压电源是什么电源?本人小白,请指教。是ATX电源强行加电吗?这样不会烧坏其它的原器件吗?

用电流表,电压不要超过原来的电压,功率在2W左右.

网友:
笔记本经常用烧机法,台式机如果也是短路也应该能用的。短路的地方因为电流过大而发热,无论台式机笔记本一样的道理,支持楼主!!

网友:
学习 了 这样  也可以 呵呵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支持

网友:
外置电源就是像修理手机或者高级实验电源那样的供电设备,一般带有稳压或横流功能。
建议从0V慢慢调高电压,这样可以安全烧机,电压要控制在该电路正常电压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