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5010-DG15正常加电到1.1A左右,屏不亮 有报警 ...
戴尔笔记本5010-DG15正常加电到1.1A左右,屏不亮 有报警声

楼主(2013-08-29):
戴尔
笔记本
5010-DG15正常加电到1.1A左右,屏不亮 有报警声,各电压都正常,怎么修,求救。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笔记本

网友:
我想先换U,过了CPU的电流应该比这个数据大

网友:
内存报警还是显卡报警或是BIOS 遇到过这一款显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