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滤波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08-29):
  有一电源 两个滤波 大电容在关机后3秒左右 测量大电容电压才10多V

为什么放电这么快??  电容换了再试  还是几秒钟电就没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求解

基础知识薄弱,放电较快这才是正常的!通常是要装一只680K左右的电阻并在电路上来放残余电能用的。这是为了安全

网友:
有没有泄放电阻?

网友:
放电,说明其电源回路正常,

网友(点评):
嗯,说得好^_^

网友A:
放电有快有慢~你这应该是快的那种,你可以看看你放电电阻多大,越大越慢,如果几百欧姆就很快了,我估计很少用几百欧姆的放电电阻

网友:
不放电才是有问题好不

网友:
好东西我还没弄过,我都在弄坏东西!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有快有慢~你这应该是快的那种,你可以看看你放电电阻多大,越大越慢,如果几百欧姆就很快了,我估计很少 ...

嗯,明白了

网友:
放电快是正常的,待机电路一直都在工作,如果这部分工作不正常,放电会慢一点!但有均压电阻和泄放电阻在,也会放电的!

网友:
看泄放电阻,阻值高的快,怀疑电容最好拆下电容表测一下哈

网友:
我的宏碁显示器板子雷击了,过电后大概十来分钟拿板子还被击中了,一量居然还有180V,而且不放电。

网友:
放电快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