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个HPCQ45的bios,有需要的下载

楼主(2013-08-30):
HP CQ45 BIOS.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HPCQ45 BIOS

网友(2016-10-18):
这是什么版号啊

网友:
我需要一个I5的BIOS 啊

网友A:
我要的是HPCQ45-M02TX  I5三代cPU  版号:6050A2493101-MB-A02 最好 EC 和PCH的bios都能带上PCH型号是SLJ8F HM77的 这个机器用半个小时准掉电关机  再开机还是一样情况

网友:
哪位大神遇见这个情况没有 提供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的是HPCQ45-M02TX  I5三代cPU  版号:6050A2493101-MB-A02 最好 EC 和PCH的bios都能带上PCH型号是SLJ8F ...

准时掉电一般就是bios程序引起的,可以刷没有上过电的,修改的bios试试

网友A:
有BIOS吗?分享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BIOS吗?分享一个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ilter%5Bforum%5D=73这里有很多对应板号下载

网友A:
嗯,这个我知道啊 关键是 找不到这个对应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我知道啊 关键是 找不到这个对应的BIOS

你的板号是多少呢,发上来我帮你找一下吧

网友:
HPCQ45-M02TX  I5三代cPU  版号:6050A2493101-MB-A02 最好 EC 和PCH的bios都能带上PCH型号是SLJ8F HM77的 这个机器用半个小时准掉电关机  再开机还是一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