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NV44 闪屏故障 仅供参考 高手勿喷

楼主(2013-08-30):
接到同行送来的,拿来时屏拆出来了,屏线也拆开了,屏也换了,到帮我省事了,说是动动屏线就会闪,拿过来怎么动都不闪 看来不是屏线问题,直接拆机VIN电压 正常,当测到13pin  BL_ON  电压只有1V 而 且跳变,直接搜索  BL_ON ,测INT_LVDS_BLON   EV_LVDS_BLON两个开启电压3.3V正常,有些机子只有一个开启的,只要一个为高就可以,上图+3V 过1K上拉电阻一端3V 一端1V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也顺带测了下LID 因为休眠开关也有可以能会拉低 BL_ON,LID  3V正常  用表表打R444,阻值不对,找个换上去 3V电压稳稳的,装机测试OK, 只可惜同行收不了高价    大半夜的  新手发帖  不容易啊    给点支持 ,不然都没心情发帖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说是闪屏 BL_ON开启信号才1V屏点不亮吧 怎么闪呢

网友:
开启电压过来  BL_ON电压会跳变,然后电压会慢慢的掉下来,至于开久后电压有没有变高,我倒是没测 但出现的问题就是闪屏,我也知道1V不可能屏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