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

楼主(2013-08-30):
   我手中有4块DELL  1458的板子,同样的现象,就是显示后在装系统时,在BIOS中可以看到硬盘和U盘,就是无法引导,进不了系统,也进不了PE,换过南桥,刷过南桥BIOS,都不起作用,请大侠们赐教,应该怎么做?

网友:
把USB和SB通信的耦合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我昨天是换过时钟芯片然后不认硬盘,和你好像有点不同,我的在BIOS里也看不到,今天换时钟芯片好了

网友:
用U盘和光驱可以引导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