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

楼主(2013-08-30):
笔记本电脑用一个小时有时半个小时变成一半白一半黑了显卡加焊过了还是这样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换排线再测吧

网友:
这种故障我最怕了,万一弄得完全没显示就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屏幕排线有没虚焊

那个不叫改屏幕叫换屏

网友:
给客户讲清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