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台 迅维报名后的第一台 还是明基17寸 花屏

楼主(2013-08-30):
和上次的机型差不多 所以很快拆壳 拆的时候发现之前已经维修过 开盖 目测 电解电容爆了一个 16v 1000uf  找了个相同的换上去 通电 还是相同的故障 断电 再观察 发现之前维修的同行已经把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都换过了 (最大那个没换) 而且全部统一型号16v 1000uf   感觉不太对劲 随便摸了一下刚刚换的那个电容 居然有点烫手 直觉电容型号可能不对 但又没有相同型号的板可以对比 淘宝网搜了下相同型号的板 看了看图片 图片上看不见电容的容量和耐压 没办法 又不好意思问店家 看看价格不是很贵 算运费一起28块 就拍了一块 准备第二天换板 付款后 就问店家 上面的电容的容量和耐压 反正已经买了 问问看能不能修好现在这块板 店家很快回复了 该位置的电容的容量是470uf 耐压35v  哎呀 妈呀 之前维修是怎样换上耐压是16V 的 而且还用了差不多1年才出问题  先不管这些了 按店家提供的数据更换 有4个是470uf 35v 的 只有2个是1000uf 16v的 换好 通电 故障排除 正常  现在的疑问是 之前的同行是怎样修的  修了还能用到差不多1年 难道电容的耐压不够 容量不对都没影响吗  老师 你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
它供电电压12v,用16也可以,一般用25V

网友A:
35v是给12v滤波用的,所以用16v电容用了差不多1年也正常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很多淘宝上的人是不会给你说的 。淘宝卖你板子那个可能有点冲动哈~。。

网友B:
楼主不会修好了又跟店家退货了吧?哈哈

网友C:
没退货 到现在这块板还在我这里 没事就拿出来欣赏一下 看看电路 结合老师讲的 对照实物跑跑线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5v是给12v滤波用的,所以用16v电容用了差不多1年也正常

为什么 我换上和他这个相同电容的会发烫  而且故障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修好了又跟店家退货了吧?哈哈

那多不好意思啊 不是很贵 留着当实物教材

网友:
是耐压25V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我换上和他这个相同电容的会发烫  而且故障还是那样

这就是为什么12v电路 厂家都用25或者35v   5v电路都用16v的原因了,如果12v电路一切都比较新的话,用16v是能亮的,

网友:
耐压高能耐久些 另外你换的那个电容可能品味不正

网友:
厂家都用25或者35v   5v电路都用16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退货 到现在这块板还在我这里 没事就拿出来欣赏一下 看看电路 结合老师讲的 对照实物跑跑线路

楼主好人一枚,向你致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退货 到现在这块板还在我这里 没事就拿出来欣赏一下 看看电路 结合老师讲的 对照实物跑跑线路

我这里,这样的配件有好多了,估计也得有个几千块钱的了,好多都是和你的这种情况一样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这样的配件有好多了,估计也得有个几千块钱的了,好多都是和你的这种情况一样进的

没事 总有一天用得到

网友:
  用橡皮擦擦屏线 准好

网友:
如果你把原来那堆16v全部更换为新的16v应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