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3-08-30):
我的这个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坏了怎么修,上面的一个电容糊了,怎么能确定这个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
电容上面有标的  比如  XXuf   XXv     你找一个一样的换换 就可以了

网友:
尖峰吸收用的,随便找个

网友:
找个和那个个头一样的换上

网友:
换个颜色形状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尖峰吸收电路用的 找个电源板上拆一个就行了  显示器电源板上都有的

网友:
废旧电路板上都有的,顺便看下,尖峰吸收回路的二极管,保险电阻啥的有没有坏的,都查查

网友:
在电源上找个就可以了

网友:
别只换这一个,建议你把其它的电话查一下。

网友:
这东西大把,随便找个电源板上都有

网友:
102/2KV   1000P 1500P  1500V-2000V 均可

网友:
三星E1920的板子?这个电容我一般没装。换保险,ICE2QR0665,还有并联0.47欧电阻的二极管

网友:
找个容量一样或大一点的,不要小了,那样不稳定

网友:
从料板上的相同电路中找个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