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问题

楼主(2013-08-30):
请教高手,我的电脑用7550显卡能显示正常,用诊断卡能跑码到26。用9550显卡同样跑码到26,感觉是显卡也跑过去了,可就是显示器不亮,指示灯黄灯。请问高手,9550显卡怎么坏了?诊断卡是不是查不出来?怎么修理?谢谢了。

网友:
不插显卡一样跑26

网友:
跑码只能参考,还有显卡坏了跑完码不显示也很正常。查显卡的输出。

网友:
没检测到显卡也跑2B,蜂鸣器报警滴滴两声就是检测不到显卡,量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