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610 1g的显卡没有供电

楼主(2013-08-30):
   之前是12v对地,烧鸡烧出来显存输入部分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了,换掉不短了
   还是不显示,测试没有GPU供电 显存供电,12v输入正常,mos控制极,输出极都没有电压
   7805正常,有5v输出
   求助高手指点!!!!
  显卡就是那种常卖的刀卡,GPU  显存都是上下管供电!!
  控制IC已经换过了!

网友:
换供电芯片  要不就是核心有短路·

网友:
什么显存输入部分贴片电容短路,你核心没供电跟显存输入部分毛关系,显存输入部分到底是什么?能解释下不?GT610这种垃圾供电还修不好?1分钟不到就搞定的东西还来论坛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