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块WD硬盘在校准过程中都报错:C409,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8-30):
我手中有几块WD不同接口和不同容量的硬盘,最初都能认盘和使用的,只有多少不等的红绿块,检查磁头完好,个别还做过通刷,检查每个盘的固件保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做过低格也不能解决,最后做了校准,在校准过程中都报错:C409,想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有朋友告诉我说是固件问题,但我有的刷过也是同样的报错,经过多个盘的测试,我不太认为是固件的问题了,不可能都是这样吧?

网友:
校准失败了,一个是固件不匹配,或者流程有问题,其次就是坏道过多。
不是固件好,就一定能跑好。

网友:
这个是WDR软件问题,不用管它,在线跑如果每步都出现C409错误,照样能出盘

网友:
我有一块也一样,到低行不行啊

网友:
对,不用管

网友:
现在的固件真难找,找到的还不一定能用。谢谢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