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20S通电指示灯不亮,5V 3.3V无,电源芯片发烫

楼主(2013-08-30):
机型:惠普6520S
故障:通电指示灯不亮,5V 3.3V无,电源芯片发烫

      通电指示灯无显示,测5V 3。3V电压无,在网站搜索电路图,发现TPS51120芯片控制,有供电但不工作,温度高。搜索相同病历,发现有相同问题解决方法,核实问题一致,故拆掉I/O芯片后恢复正常,5V 3.3V输出正常。判定I/O芯片坏,发货等待更换OK。
      附上参考资料文档:

      机型:惠普6520S
      故障:不加电
      拆机后测各电感对地阻值无明显短路,插可调电源,待机0.09,感觉待机有点高,触摸各芯片发现TPS51120芯片发

       拆机后测各电感对地阻值无明显短路,插可调电源,待机0.09,感觉待机有点高,触摸各芯片发现TPS51120芯片发烫,  此为系统供电芯片,故障找到了,现在手里没有这个芯片,网上先定一个。
      打开图纸,看一下是那个脚短路了,一个脚一个脚测,发现19脚对地阻值只有3欧,于是拔掉TPS51120,再测19脚短路,不是系统芯片坏了?一个+V3AL电压经过C764电容,加到芯片的19脚,第一感觉就怀疑肯定是这个电容短路了,撬起电容阻值并未恢复正常,直接在这个点加了一个3V,一个大芯片发烫,超级I/O(SMSC KBC1070-NU)。拔掉超级I/O后阻值恢复正常,装上TPS51120芯片待机正常,3 5V也出来了,定一个I/O换上也OK了

补充内容 (2013-9-2 16:35):
今天芯片到了,一换就OK。但是发现通电后就开机,正在查原因呢?

补充内容 (2013-9-4 14:50):
发现主板BIOS电池接触不良,造成通电后就直接开机,修复后正常。惠普这款机BIOS里没有通电状态设置,通电时间不对就可能会造成通电直接开机。至此,问题全部修复,等待客户拿机。

网友:
成功修复,好,

网友:
LZ你把图子分享出来那就完美了!我还会给你加分。

网友:
EC不正常,导致3V 5V出不了。

网友:
谢谢 分享了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线性电压短路导致待机芯片保护发烫、一般情况不是EC坏了就是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3V线性短路,好修,去的地方不多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
这个SMSC不带程序吗?  买一个新的装上就好了呀

网友:
应该不带的,他是I/O控制芯片。

网友:
恩思路很好呀,这个电压是到很多地方,拆了两个就找到了

网友:
,6520S这两天修的不少   都是雷击的  待机0。09  待机烫 一般都是两输出电感对地低 还有线性直接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线性电压短路的话 相连的元器件 也会对地短路 发烫吧

你有没有仔细看线性电压啊?要出来接一个滤波电容要么直接去往EC

网友:
不一定哦,有的本本有专门的供电3.3v ,这样待机功耗更低。

网友:
我的个神啦、你修过待机这一块没有?待机芯片的线性电压就是给EC做待机之一的电压、再不去别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