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2E显示器雷击坏,改通用电源板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08-30):
今接修一台飞利浦202E显示器,指示灯不亮,查电源雷击坏,无电压,换通用电源板,接好去驱动板5V 地 开关 ADJ 指示灯还是不亮 ,量按键板排线有5V,开机灯管也没亮,按键板是触摸的,不知怎么往下修了,望前辈们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可能你要换一个  通用高压试试看  以前 我也遇到过 这个问题   装上去的  通用电源板 和你情况一样

网友:
哥们,有没有图片上传几张来分析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要换一个  通用高压试试看  以前 我也遇到过 这个问题   装上去的  通用电源板 和你情况一样

我换的是一体板,就是主板没开机信号过来,再说指示灯应该亮的啊。驱动板改通用的又改不了,触摸按键真心不好搞,电源板到驱动板有十根线,你知道全部定义吗?谢谢!

网友:
现在指示灯亮了。原来是还有一组3.3V电压没接,但是现在关不了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