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31-DS3L自动上电一例

楼主(2013-08-30):
   接一技嘉GA-P31-DS3L,说是在正常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无显示,且闻到烧焦味,长按电源键也无法关机,只能拨电源。之后一接电源就自动触发上电,但没显示。
   首先目测检查发现U15内存供电芯片ISL6520ACB有鼓泡,测Q30的1、3脚短路。吹下ISL6520后检查Q31与Q30正常,换上好的ISL6520ACB后上电故障依旧。

   自动上电后测开机针脚5一直只有0.8V,无跑码。

电路图知开机针脚5通过R2006直接连8718的106脚,挑开8718的106脚后再通电故障依旧,说明故障在IO之后

87188的107脚直接连ATX电源16脚,挑开8718的107脚通电,不再自动触发,故障锁定在8718上,具体型号是IT8718F-S 0745-GXS,如下图
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块同型号的换上

换上IO后通电试机,能正常从开机针脚触发与断电,上U、内存、显卡试机,跑码一直到FF显示出来了,到此主板修复。
   后记:第二天一大早顾客将整机拿来说是声卡没声音,WIN7系统,任务栏喇叭图标、播放声音显示正常,就是没声音输出。
去官网下了声卡驱动安装故障依旧,判断声卡ALC888有问题,但找遍全店都没ALC888,只有几块ALC883。上论坛查了一下发现有人用883换888正常。抱着试试看心理吹上ALC883,接电试机顺利进入系统发现新硬件,系统自动加载驱动后提示重新启动,重启后熟悉的开机音终于出来了。为了验证ALC883代换ALC888的可行性,进系统后对声卡的各项功能进行测试一切正常。
(本人第一次发贴,写得不好,请各老师、前辈包含)

网友:
维修时,尤其是要挑起I/O某个引脚!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方法挑起来的!

网友:
看电路图知开机针脚5通过R2006直接连8718的106脚 是第6脚

网友:
有图就是好啊,貌似是第六脚吧,五脚接地呢

网友:
挑脚要稳啊,太用力就会把脚挑上天,如果是好的I/O就over了

网友:
技嘉的IO和声卡都容易坏

网友:
楼主 说下 U15 是哪里供电 啊

网友:
楼主写的检修很详细

网友:
说明一下我挑IC脚的新方法:

用一段0.2的漆包线或其它大小相当的琴弦线,端部弯一个很小的钩,钩住你要挑起的IC引脚,要注意的是小钩要贴紧PCB,这时用热风枪换个小风嘴对准要挑起的引脚吹,温度达到时,另一个手小力一拉钩引脚就与PCB分离啦。速度很快的,这样挑起的引脚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