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亮机后掉电

楼主(2013-08-30):
华硕M2N68触发后跑马正常,亮机后过一小会就掉电,再触发还是一样,哪里的问题啊?按说可以跑马亮机那供电时钟复位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啊,CPU的温度不高,没有思路求指点啊,最近图片总是传不上来不知道为神马,

网友:
换电源试试,另外看看主板上有无滤波电容鼓包或主板有无明显异常。(观察法)。另外看导热硅脂是否已经干了。重新刷点新的上去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一次和你故障差不多的,不过不是1小时掉电,掉电时间是在半个小时之后比较随机,最后找出是CPU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cpu问题       250amd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和温控芯片呗,再刷刷BIOS

网友:
我遇到过两块M2N68 SE,都是CPU坏了。

网友:
AMD的CPU和容易引起这种故障,还有BIOS有时候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