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不亮蜂鸣响不停,测kbdat电压5v , kbclk电压0.3;关机打值二者都是850

楼主(2013-08-30):
如题,静态打值正常,开机 测电压键盘和鼠标的clk脚几乎无电压,测量一块好班子两条信号线都是5v,会是什么问题?

4条信号线上拉是一个472牌组,他阻值是对的

网友:
你需要问的是什么问题呀。信号只需要0.7V的高电平就是正常的呀。供电5V也正常呀。估计是你的上拉供电处问题了吧

网友:
鼠标和键盘各两条信号线到io,msdat msclk kbdat kbclk,他们由一个472排阻上拉5v供电。测量两个dat线电压5v,两个clk线电压0.3v,应该是低了。

现在开机蜂鸣响不停,不跑马不亮机。 是不是因为clk线电压低的缘故?

网友A:
蜂鸣器响了说明过了CPU了  不妨刷BIOS或  放电试下。也可以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和键盘鼠标接口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响了说明过了CPU了  不妨刷BIOS或  放电试下。也可以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和键盘鼠标接口无关

cpu 内存电压都是有的,我有个俄罗斯卡,上面有个run灯会亮,说明说此灯亮代表cpu已过。
但是不跑码,因为板子是专用的mini小板,找不到bios下载,放电试过不行。

以前华硕经常坏键盘接口,现象就是开机蜂鸣不断。另外本机kbclk msclk电压很低什么缘故?

网友A:
键盘鼠标是连接IO的,不妨跑一下线路断开IO的那段 然后测量电压看是否为高电平,从而判断故障。如果直连IO可以挑起IO的针脚。有可能是IO内部把电压拉低了 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鼠标是连接IO的,不妨跑一下线路断开IO的那段 然后测量电压看是否为高电平,从而判断故障。如果直连IO可 ...

谢谢你,这是个办法。